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GPRS!问题解决马上给分
fjqiuh
fjqiuh

网友A(2009-07-28):
关于GPRS!问题解决马上给分
小弟是软件开发的,目前要写一款与GPRS通讯的上位机软件,但是不明白软件与GPRS的通讯流程,简单点说就是不知道软件的数据包该发送到哪,比如说 数据→软件→串口→单片机 ;就类似这种的说明,到底整套系统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能回答这个问题是最好了,谢谢了!
软件
数据包
GPRS
最好

网友B:
软件的数据包肯定是发给串口的,具体是发送给单片机的串口还是GSM模块的串口就看你的硬件了,不过那跟你也没啥关系

网友C:
你可以把GPRS模块当串口来看,也可当做一个文件来看,像里面写数据,就是直接打包好后直接扔进去就好了。

网友D:
按照串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