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R引脚在连接GPRS中作用?

楼主:
如果串口中没有DTR引脚,怎么用AT指令连接GPRS?
发完"AT\r";
"AT+CGDCONT=1,\"IP\",\"CMNET\"\r";
"AT*E2IPA=1,1\r";

之后是不是要DTR一个脉冲才能发送
"AT*E2IPO=1,\"";
"ip"
"\",";
"port"
"\r";
如果不给DTR一个脉冲,能不能这样连接GPRS
我现在要把程序移植到另一个开发板上,这个开发板的芯片没有DTR引脚功能(有CTS和RTS).程序还没移植,我先问一下大家,这样的串口能不能这样连接GPRS,谢谢

网友:
DTR作用
这个和你问的差不多,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CTS、RTS好象是流控用的。
用AT指令连接GPRS各家的命令有不一样的,最好参考模块厂家的AT手册。

网友:
DTR不是必须的,很多模块默认只需要3线(TXD/RXD/GND)即可。所以需要看具体的模块手册。

网友:
还是不太懂

网友:
DTR是否需要完全由GPRS模块决定。

网友: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模块都不需要流控应该就可以做的了。具体的你用的是什么模块?你可以直接咨询相关供应商

网友:
我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给GPRS发送上述AT指令后,成功和服务器连接,GPRS返回CONNECT。紧接着我在超级终端中
输入数据,发现GPRS把我输入的数据原样发给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收到了,但GPRS模块没有返回任何信息。这时,我再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数据的后,服务器就收不到我输入的数据了,不知道GPRS把这些数据没发出去,还是服务器没接受数据,
反正就没反应了。然后我断掉GPRS,重新拨号并连接服务器,连接成功,返回CONNECT之后,第一次在超级终端里面输入数据,
服务器能收到数据,等大概1 2秒后,我再输入数据,服务就收不到数据了。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后面就不能发送了?

网友:
GPRS模块一旦拨号成功后,就进入数据模式(Data Mode),此时模块已经不响应普通的AT命令了。所以老一点的手机拨号上网时会接不到电话,收不到短信的。
想在拨号情况下,仍能使用串口进行AT命令,必须实现MUX协议。新手机都支持,上网来电话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