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DDE(动态数据交换) 客户端程序,如何设置Server与Topic

楼主:
如题。

由于DDE是一个很老的技术了,已经被OPC代替。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得用到DDE。

.net 已经不支持DDE,还好,我找到了封装好的API ,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测试DDE客户端,要与DDE服务器,或者说是DDE服务(service) 连接。

对于输入的service 与topic,有什么要求,才能连上。?请指教 谢谢

网友:
DDE会话包括DDE服务和DDE主题两部分。

DDE服务是DDE服务器的名称,即在一般的视窗系统 DDE机制中所讲的应用程式名。
一般说来这一名称是DDE服务器应用程式执行文件名去掉 .EXE后缀。比如你的应用程式要和Word 6.0建立会话,则DDE服务为WINWORD。
但也不尽然。比如你的应用程式要和Borland ReportSmith ( RPTSMITH.EXE ) 建立会话,
则DDE 服务为 Report Smith。
DDE服务到底怎么,读者可参看相关的DDE服务器应用程式文件。

DDE主题是个包含了联接信息的数据单元。一般说来DDE 主题是个包括扩展名的完整文件名。例如和Excel中的一个文件建立DDE会话,则主题可能是

Topic = c:\excel\Example\sale.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