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3):
wince驱动问题请教
我想用arm的普通io口或者中断口,接受一串数字信号,把这个信号存储下来being处理,用的是arm2410 ,在wince下用evc怎么编程,怎么写这个接口的驱动程序,最这个是一点也不懂,公司非要我用这个编程,我需要看什么资料该怎么入手,请指点,不胜感激啊
wince
不胜感激
程序
接口
怎么编程
WindowCE

网友A:
给多点分嘛,我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先去看看BSP编程~~

网友C: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D:
有些键盘驱动就是这么写的,看一下键盘驱动的GPIO处理

网友E:
谢谢各位 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