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 ret返回迷惑

楼主:
qing0: mov r0,#0FFH
QING_GOON: MOV @R0,#0
DJNZ R0,QING_GOON
   RET

调用这个函数怎么返回到了0000h呢??

网友:
你用的是CALL吗?

如果不是,那不会先把之前的PC压栈

进行到RET的时候也会把栈里的东西弹出来

如果你的栈内容是0000的话,那就是回到0000了

呵呵

网友:
是啊,,我是用的调用。lcall
是这样
  org 0000
  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lcall qing0.
  .....
  在这执行的时候总是回到00h。我没有堆栈。。有点搞不明白。。最后我就用了两个ljmp来解决问题。。这个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请各位指教下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R0变化范围是从FFH-0,这样将堆栈中的返回地址修改为0了,所以这段程序返回到00H;堆栈是物理上存在的,不管你用不用。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是要把0~FF的地址都清零吧,可是这样做把堆栈也清零了,
比如堆栈指针SP=07,lcall qing0 的时候会自动把下一条指令的地址(0032还是0033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lcall指令的长度)放到SP指向的08号寄存器里,以便调用ret的时候从堆栈里取出数据作为PC指针返回调用处的下一条指令,
可是你把它都=0了,堆栈也=0了,堆栈弹出的数据自然=0,ret指令放到PC中的也=0,当然从0开始运行了

网友:
有没有初始化栈指针?

网友:
堆栈指针初始化也不管用
内部RAM全清零了
包括堆栈内容

网友:
RET:子程序返回指令
PC15~8←((sp)),sp←(sp)-1
PC7~0←((sp)),sp←(sp)-1
RAM中最低32个字节可既可以当数据存储器(用8位地址来访问),也可以当能用寄存器R0-R7( 有4组,这4组的号码由PWS中的2位标志F1F0来决定,用寄存器+号码访问,如R0、R7),还可以作堆栈(通过与访问堆栈有关的指令访问,如CALL LCALL,RET RETI PUSH POP等),所以使用时用注意,否则容易冲突。

网友:
同意上位大哥的说法,不能给0ffh中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