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有什么区别啊 ?

楼主:
普通的服务器可以做视频服务器吗 ?十兆的光线????有了解这方面的人请解说下 谢谢!!!!!

网友:
视频服务器?

需要传输或者播放的视频 有什么样的性能要求呢?

而普通服务器的性能指标怎么样?

楼主还是好好看看对应的性能指标和要求把

网友:
要做个视频网站 做到用户能自由上传,下载,实时点播,我们现在的服务器配置1.cpu:intel core2 xeon x5130双核2G 4M 1333MHZ
风扇:intel core2 xeon 2U侧吹散热器
主板:inte s5000VSA SATA服务器主板
内存:金士顿1G DDR2 FBD667 X2
显卡:板载
网卡:板载1000M网卡 X2
硬盘:WD500G(6块构成3T)X6
阵列卡:3Ware 9550sx-8
机箱电源:勤诚RM214机架式,含510W电源  可以做视频服务器吗???

网友:
值得思考    zhmn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