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VS2005 开发WINCE 5.0程序PictureBox加载图片时异常

楼主:
如题:
我用VS2005 开发wince5.0下的应用程序,在程序窗口上加了一个PictureBox控件,通过pictureBox的Image属性选择了一张图片,图片可以显示,但在与设备连接进行调试时在执行到图片加载时就发生异常,

        ///
        /// 设计器支持所需的方法 - 不要
        /// 使用代码编辑器修改此方法的内容。
        ///

        private void InitializeComponent()
        {
            System.ComponentModel.ComponentResourceManager resources = new System.ComponentModel.ComponentResourceManager(typeof(Form1));
            this.pictureBox1 = new System.Windows.Forms.PictureBox();
            this.SuspendLayout();
            //
            // pictureBox1
            //
            this.pictureBox1.Image = ((System.Drawing.Image)(resources.GetObject("pictureBox1.Image")));            this.pictureBox1.Location = new System.Drawing.Point(156, 188);
            this.pictureBox1.Name = "pictureBox1";
            this.pictureBox1.Size = new System.Drawing.Size(100, 50);

未处理 System.Exception
  Message="Exception"
  StackTrace:
    位于 Microsoft.AGL.Common.MISC.HandleAr()
    位于 System.Drawing.Bitmap._InitFromMemoryStream()
    位于 System.Drawing.Bitmap..ctor()
    位于 System.Reflection.RuntimeConstructorInfo.InternalInvoke()
    位于 System.Reflection.RuntimeConstructorInfo.Invoke()
    位于 System.Reflection.ConstructorInfo.Invoke()
    位于 System.Resources.ResourceReader.CreateResource()
    位于 System.Resources.ResourceReader.LoadBitmap()
    位于 System.Resources.ResourceReader.LoadObjectV2()
    位于 System.Resources.ResourceReader.LoadObject()
    位于 System.Resources.RuntimeResourceSet.GetObject()
    位于 System.Resources.ResourceManager.GetObject()
    位于 System.Resources.ResourceManager.GetObject()
    位于 Client.Form1.InitializeComponent()
    位于 Client.Form1..ctor()
    位于 Client.Program.Main()

网友:
你换一张小图片试一下,我估计是图片太大了!

网友:
我试过小图,也一样异常

网友:
应该是这句有问题:
this.pictureBox1.Image = ((System.Drawing.Image)(resources.GetObject("pictureBox1.Image")));

CE下一定要使用全路径,因为CE没有当前目录的概念,所以和EXE放在同一目录下,也必须使用全路径。

pictureBox1.Image 的值现在无法看到是否正确!它是如何加载图片的?

网友A:
问题是这个图片已经编译到程序里了,是静太加载的,那样还是设路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个图片已经编译到程序里了,是静太加载的,那样还是设路径吗?

你也VS2005 开发wince5.0下的应用程序,我也要做这个~~有问题想请教可否帮忙啊~~交流下
QQ20461368

网友A:
结账:设备环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账:设备环境问题!

怎么解决的啊,老大,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刚碰到类似的问题!
期待解决!
顶一下!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不够!

你用内存大一点的机器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有人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