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51单片机控制两个舵机程序O(∩_∩)O~

楼主(2010-05-03):
求助!!!急!!!51单片机控制两个舵机程序O(∩_∩)O~
用C51单片机,分别产生两路可独立调节占空比的PWM信号来控制两个舵机,现在单个舵机已经可以按键控制,我想通过上位机通过串口发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识别指令后分别控制两个舵机,调了几天都没办法,现求助各位高手了,先谢谢了。。。。。。O(∩_∩)O~
按键
天都
程序

网友A:
串口驱动问题,楼主再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连接和驱动。

网友B:
应该不是串口的问题,我串口通信写程序验证过了,就是把串口程序和舵机程序整合就不行了

网友C:
协议没有定义好吧,在协议中通过命令控制不同的舵机。
看看你串口使用的定时器和舵机的有没有冲突!

网友D(2013-09-05):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了没呢?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楼主已经解决了,跪求楼主发我一份资料,邮箱:
6909882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