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ook函数中传递参数

楼主:
RT
在驱动中HOOK了Zwcreatefile

NewZwcreatefile()

这里获取了文件的路径,怎么传到应用层?

网友:
sendmessage发送自定义消息呢

网友:
是一个控制台程序,sendmessage可以使用么?

曾经试着用全局变量,但会蓝屏,
关键是在NewZwcreatefile中,这是个代替Zwcreatefile的新函数,或者怎么传递参数到其他驱动函数中也行。。。

使用KeSetEvent不知行不行?

网友:
sendmessage发送自定义消息

网友:
可以直接从Hook函数中发送到应用层?

网友:
应用层DeviceIoControl和驱动通讯,驱动响应IRP_MJ_DEVICE_CONTROL。

其中的细节,楼主找本驱动开发的书看看。

网友:
写到文件,再监控文件变化,读取。
DeviceIoControl要得开个线程同步监视。

网友:
刚学驱动,不是太了解

是这样:首先应用层将一个参数传递到驱动层
DeviceIoControl{
...}

然后驱动根据传进来的参数进行监控,这时应用层等待,当驱动监控到事件时,将参数传给应用层处理,驱动层等待,当应用层处理完成后通知驱动层继续...

是不是应用层和驱动层都可以用waitforsingleobject等待?

在驱动层和应用层分别怎样触发消息?

请教。。。

网友:
驱动层有内核版的KeWaitForSingleObject

触发消息就用 响应IRP_MJ_DEVICE_CONTROL

网友:
用sendmessage发送自定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