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9-12-18):
问个基础问题~~~~
可以用rom代替nor flash来引导系统启动吗???
存放bootload 和kernel 和引导内核启动
FLASH

网友A:
如果要使用ROM,改动比较大

网友B:
你所指的改动是指硬件还是系统驱动上面的呢???

网友C:
可以代替,不过NOR FLASH在读取操作上可以按照字节一个个的连续读下去就可以了,ROM的读取数据可能不是这样的吧?我没用ROM做过。但是以前做软盘引导的时候加载loader就需要ASM写引导程序才能实现。

网友D:
如果硬件支持从rom启动的话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只支持从flash的话就得在flash的首地址放一段初始化\跳转代码启动rom中的dd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