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lvds ipcore的使用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用fpga的lvds功能,有一些疑问想问问大家。

我使用的芯片是cycloneIII的,想用lvds在板间传输数据。
看到芯片内部有ipcore可以调用,比如作为输出,将8bit的并行数据转换为1根串行数据输出,ipcore有数据对和时钟对输出。如果我连续发送100个8bit的并行数据出去,那么,在接收数据那一端,怎么判断数据的同步?也就是说,对这些串行数据,怎么知道哪8位可以组成1个字节?

因为在我的应用中,板间传输的数据是时有时无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只能自己写相应的程序,除了数据对、时钟对,还要加上一个同步信号?

因为是新手,所以很多问题都不了解,希望各位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增加个同步信号是可行的方法,最好设置成外部中断,或者可以唤醒系统的端口。

网友:
有谁需要Altera的IP核,qq57694560,cjfwindy@163.com

网友:
搞不明白

网友:
altera ip

有谁需要Altera的IP核,qq421403872,cjfwind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