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右下角的时钟,跟双击又下角设置时钟界面的时钟不一致?

楼主:
屏幕右下角的时钟,跟双击又下角设置时钟界面的时钟不一致?
右下角的时钟好像是比设置界面的时钟慢十几秒?这是什么原因啊?
用的外部的rtc芯片

网友A:
估计是这样的:右下角的时钟是系统计算得出来的时钟。每次双击之后系统自动get,RTC实时时钟。造成系统计算出来的和RTC实时时钟有差别。

网友:
自己顶一下,我刚细看了一下,校准时间那个对话框里的时钟跟我读的RTC时钟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样的:右下角的时钟是系统计算得出来的时钟。每次双击之后系统自动get,RTC实时时钟。造成系统计算出来的和RTC实时时钟有差别。

那该如何消除差别呢
以前用cpu的rtc为何没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样的:右下角的时钟是系统计算得出来的时钟。每次双击之后系统自动get,RTC实时时钟。造成系统计算出来的和RTC实时时钟有差别。

那该如何消除差别呢
以前用cpu的rtc为何没有这种现象呢?

这个估计要修改public里面的代码了。你没上QQ吗?和你说话没搭理我。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想了一下,可能是你RTC时钟和CPU内部的时钟不一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