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的常量问题

楼主(2010-05-15):
C51中的常量问题
我在C51中定义了一个常量,为什么引用时老是报错,请高手指点~
定义: #define cnt 3;
引用: if(i>=cnt) i=0;
错误提示: syntax error near ‘;’
syntax error near ‘)’
另外如果我定义 #define cnt=3;
错误提示变为: syntax error near ‘=’
//错误指向引用行
这两种定义有什么不同吗?
为什么
高手
error

网友A:
#define cnt 3
注意,没有 ;

网友B:
#define 后面多了一个分号。按照你的定义:if(i>=3;) i=0; 这个肯定是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