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信号量用法

楼主:
 最近在移植UCOS-II,但是发现里面的信号量用法不是成对使用的.
既在一个任务里用
OSSemPend(Signal,0,&err);
而在另一个任务里用OSSemPost(Signal);
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理,不是成对使用的吗?
在一个任务里
OSSemPend(Signal,0,&err);
//自己的代码
OSSemPost(Signal);
请高手们指点.我迷惑了好几天了.

网友:
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用

网友:
你指的成对是什么?这两个函数一对一使用?
实际应用中会一对多啊,可以在多处post,这点很好理解,
至于是否可以在多处pend忘了,应该可以吧,不同的任务通过优先级来获取执行,以前简单研究过。

网友:
一个是产生信号量,一个是消耗信号量,

其中的第二个任务挂起等待,直到第一个任务产生信号量,这时第二个任务就消耗掉这个信号量,继续运行。

网友:
刚刚在偶的资源里共享了一个ucos的信号量学习文档,可以看看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困惑中!!!

网友:
楼主的用法感觉像是将信号量当FLAG用,满足就下,不满足就走。

网友:
2中使用方法都对
情况不同而已
1、是2个任务 一个任务等待另1个或几个任务完成某件事
2、是临界区资源保护,要成对使用的
自己理解!!

网友:
忘记了2年前搞的记得当时有个是阻塞型的,pend一个消息后另个任务会阻塞等待他,不知道记得清楚不!

网友:
      OSSemPend 是等待信号 ,可以等待当前的任务发出的信号,也可以等待其他任务发出信号
SSemPost 同理,但OSSemPend 一般不在中断中使用,OSSemPend则可以

网友:
“既在一个任务里用
OSSemPend(Signal,0,&err);
而在另一个任务里用OSSemPost(Signal);
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理,不是成对使用的吗?
在一个任务里
OSSemPend(Signal,0,&err);
//自己的代码
OSSemPost(Signal); ”

OSSemPend与OSSemPost是成对使用的,但是可以在不同的任务中使用。
或许他们都用了同一个临界区,从OSSemPend起使用某种资源,直到另外一个任务释放某种资源。
你的写法也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想消费得先生产,生产过多并不影响你消费,但是会浪费造成

网友:
OSSemPend(Signal,0,&err);
这个函数必须在任务中调用吗?

网友:
楼上的各位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比喻也好。顶一下

网友:
典型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了。。。

网友:
对于OSSemPend()主要考虑两方面:

1pevent->OSEventCnt > 0)时, pevent->OSEventCnt--;得到信号量,任务继续执行后面的代码。

2pevent->OSEventCnt ==0是将此任务就绪列表放入事件等待列表,就是挂起,重新调度,就绪表中最高级任务执行。

OSSemPost()主要考虑两方面:

1if (pevent->OSEventGrp != 0x00)如果有事件等待,最高级的先放入就绪列表,进行调度,就绪表中最高级任务执行。

2if (pevent->OSEventCnt < 65535)pevent->OSEventCnt++;  信号量加一,任务继续执行后面的代码。

分析任何的信号量关系,把握好以上两条,我觉得就可以分析出来。

顺便说一下,信号量相当于全局变量。全局变量与各任务都可关联。

网友:
楼上说的清晰明朗

网友:
去哪里看啊,我怎么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