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

楼主:
使用串口进行通信的时候,要设置哪些参数呢?除了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外。
串口的通信中的缓冲区在那里?怎么设置这些缓冲区的大小?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流控制呢?流控制有什么作用?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这个根据你实际需要在内存中设置,一般16-64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你实际需要在内存中设置,一般16-64字节

你是说缓冲区大小吧?那串口的缓冲区要区分输入缓冲区和输出缓冲区不?另外就是,在串口的驱动程序中提供了分配缓冲区大小的调用吧?

网友:
看你应用的平台了,一般都有例子的,建议楼主下载个例子参考一下,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