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关机图片如何修改?

楼主:
请教,wince 关机图片如何修改?

网友:
关机图片?
原则上应该和开机图片的处理是一样的吧。只是CE关机动作时很快的,可能来不及显示图片,系统就已经关掉了...

网友:
一般都在修改开机图片,LZ却在找开机?
CE有关机的过程吗?一般都是应用自己控制的。

网友:
不是的我们产品是长按关机,后有个电源按钮图片出现,然后才真正的关机!

网友:
模拟器的 File - > Configure… -> shared folder

网友: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
自己的应用程序吧

网友:
友情帮顶,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