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Nor flash驱动求助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
我们原来使用的是64M(32bit)的Intel P30 flash,现在为了扩大flash容量,同时不增加成本,因此要改成使用1MB NorFlash(16bit)+2GB的iNand,小Nor使用的是SST的。
由于没有做过flash的驱动,因此向大家请教如何着手修改呢?
1、请问从32bit修改到16bit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2、请问更换flash,驱动大概要修改哪些部分呢?
3、两者之间的Jtag程序和步骤有什么区别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我在SST的网站上找到了flash的驱动,正在研究中。
请问谁有SST flash的jtag程序和所需文件,型号是SST39WF800A或者VF800A,能否发给我,非常感谢。
我的邮件,jerryzhang_2005@126.com

网友:
1.总线宽度改为16bit
2.没有做过
3.一样,不过要修改一下MMU相关的映射。

网友:
我记得我的资源里面有一份NOR驱动的开发,你去看看。我也不记得在哪一页了。

网友:
第一,64M不是32bit,第二,1M也不是16bit,第三,你还是先仔细看看Spec和msdn,了解基本东西再来问

网友:
不同的flash的读写方式不一样吧! 要做修改的

网友:
那位大侠能帮忙提供一个16bit flash使用的jtag程序?
我的jflash只能读32bit的flash。
谢谢了!

网友:
我的flash是SST39WF800A,麻烦大家帮忙给我一个Jflash,非常感谢。

网友:
硬件修改注意16位总线和32位总线的差别,主要是地址线的MA0/MA1的接法,还有要用低16位数据线。
cpu的BOOT_SEL0注意电平配置。

JTAG步骤改动较大。Intel的比较独立。Spansion和SST的很接近。
JFlashmm可以直接改。Spansion的就是自己改的,SST的没用过。如果没有JFlashmm的源码可以mail给我发给你。

网友:
shuiyan,非常感谢。麻烦发给我一个Jflash的源码,我的邮箱是jerryzhang_2005@126.com。谢谢!

网友:
已发。先看懂源代码,再看flash的读写操作步骤,然后改起来才顺利。大概2周。

网友:
已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