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上位机的读写

楼主:
有一个USB设备,可不知道端口,怎么读和写数据啊。。

用createfile,writefile,readfile的方法

我自己用createfile打开USB设备,USB路径中没有加端口,打开句柄成功,但用该句柄写和读数据失败,

用getlasterror()显示植为6:invalid_handle

希望各位大虾帮忙啊,先谢了。。。

网友:
期待各位的回答啊,谢谢了.

网友:
使用guid操作的。
证明你创建句柄的时候没有成功呗 呵呵
代码网上一搜一大把 呵呵
给你几个连接:
http://hi.baidu.com/xgy1016/blog/item/f0f1532a5cc371f3e7cd40dc.html(这个有实例代码)
http://down.eeworld.net/down/1524288/musdenis (这个资源搜索出来的 我不知道能用不哦)

网友A:
创建句柄没有成功。鉴定完毕

网友:
参考一下wdk里的usbview这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句柄没有成功。鉴定完毕

是没成功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成功哦,自己做驱动又用不了,真头大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