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开关

楼主:
用光耦做开关,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但输出端要提供电源(上拉10K),我现在要输出端为开关,用继电器的话,太大了,光耦输出端为集电极和发射极组成,有没有直接输出开关的芯片(4脚的)?

网友:
现在好像已经有光电的可控硅,不过电流不很大的好像

网友:
直接采用MOS管 就可以,一般的MOS管电流都能到2-3A,价格很便宜。

另外可以把具体的需求,按照一条条说下,我帮你看下。

网友:
就是输出个跟继电器一样的开关信号,输出的两个脚没有方向(说明:这个脚在外部没有顺序,可以随便接)

网友:
固态继电器芯片 但速度比较慢,TP+TR要几个ms

网友:
固态继电器芯片  好像也不是很小

网友:
常用的光耦加三极管驱动驱动继电器

网友:
AC30 DIP4封装,应该够小了吧,输出触点容量:220V 1A

网友:
同意直接采用MOS管

网友A:
我现在采用单路单刀单掷开关芯片来做,我只要小电流的就可以了

另外再问个菜鸟级的问题,我有个0.4到2ma的电流,需要放大到4到20ma的电流,直接用三极管来做,是不是会出现精确度和温漂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采用单路单刀单掷开关芯片来做,我只要小电流的就可以了

另外再问个菜鸟级的问题,我有个0.4到2ma的电流,需要放大到4到20ma的电流,直接用三极管来做,是不是会出现精确度和温漂等问题?
如果是传送传感器的信号,还是用运放吧,三极管的精度和温漂都不无法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采用单路单刀单掷开关芯片来做,我只要小电流的就可以了

另外再问个菜鸟级的问题,我有个0.4到2ma的电流,需要放大到4到20ma的电流,直接用三极管来做,是不是会出现精确度和温漂等问题?
如果是传送传感器的信号,还是用运放吧,三极管的精度和温漂都无法接受的

网友:
用运放放大的话,输入端是不是要把电流转成电压后,再放大电压,最后输出电流...需要这么做吗?有直接放大电流的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