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类似CIPAddressCtrl

楼主(2009-08-05):
evc中类似CIPAddressCtrl
evc中 是否有 类似vc中CIPAddressCtrl的控件? 没有的话,你们是怎么显示修改IP的?

网友A:
有的,
这个类在 netui.dll 动态库里
需要先调用 netui.dll 一个函数注册下, 就可以用IPAddressCtrl类了
具体名称等上班后去看看

网友B:
注册函数是 RegisterIPClass
反注册函数是 UnregisterIPClass
使用方法是 RegisterIPClass(HINSTANCE hInst)
放在 对话框的构造函数中初始化
类名是 RNA_IPAddress
使用方法,建立一个 自定义控件(Custom Control),
设置它的class为 RNA_IPAddress
Style设置为 0x50010000

网友C(2009-09-17):
楼上的 谢谢了啊 不过 这个自定义控件我还要查下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D:
楼上的“# wolong98 # (梦醉一生)” 不会啊
能不能写个Demo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