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持POS机开发的几个问题

楼主:
   本人以前一直从事是.NET方向的软件开发,现在逐渐在学习嵌入式开发。现在公司有一款手持POS机需要开发。是基于MC2002 API开发的。 现老总提了二个方面的问题,现向坛子里的各位大佬学习。

   1、公司计划重建与上位机接口的代码,目前的代码是封装的,请你拿出方案,建议采用C++或C#开发,统一开发语言,便于维护。接口开发尽量考虑与数据库结构无关,因为不同客户,因字段要求不同,可能结构会有差异,改数据库结构尽量不改接口。(目前的DEMO是C语言开发的,老总要求用C#开发,我没有用C#开发过上机的程序,不知道在C#怎么引入AC2002API开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思路或者方法,或者给我一些资料我自己学习)

   2、机内文件包含程序和数据文件,目前的数据更新方式是每更新一个字段,都要擦写相应的存储器,对存储器的寿命影响较大,请思考更好的更新方法,因为实际需要更新的字段极少,但目前是整个擦写。 (老总说目前客户一台手持机上有4000多条数据。如果这样频烦擦写,确实对存储器的寿命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我没有从事开发过手持机,但是我是在想怎么想办解决数据更新的问题。现在老总关于这块的问题,想要求尽量从技术的角度上解决,我至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有谁在从事手持机相关开发的,可以一起多交流。  QQ:4-5-3-5-0-4-5

网友:
高手请进!

网友A:
(老总说目前客户一台手持机上有4000多条数据。如果这样频烦擦写,确实对存储器的寿命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我没有从事开发过手持机,但是我是在想怎么想办解决数据更新的问题。现在老总关于这块的问题,想要求尽量从技术的角度上解决,我至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对于这个问题,以前我想过这样做

用EEPROM建立一个中间存储机制

先把改动的数据通过EEPROM缓冲起来

到必要时候再写到目的存储器(如关机前,用户确认等)

其它情况就都刷写EEPROM即可,虽然这样速度可能会慢些,但是,EEPROM便宜,操作的数据不多

应该可以做到能忍受的地步

网友:
我是北京迪文科技的员工,各位大虾如果想要开发液晶屏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我们的液晶终端已经跟很多的医疗器械公司合作过了,楼下如果有想了解北京迪文的可以发dwin99@live.cn
给我,我会发资料给各位参考的

网友:
可以用50万次擦除大容量安全Flash,我司可以提供

网友:
7位QQ号,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总说目前客户一台手持机上有4000多条数据。如果这样频烦擦写,确实对存储器的寿命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我 ...

手持机,不担心掉电的问题,

我觉得直接写sram,sdram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