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使用中文时,CF卡磁盘显示为“已加入的卷”字样。如何使它显示“Hard disk"呢??

楼主:
WINCE系统使用中文时,CF卡磁盘显示为“已加入的卷”字样。如何使它显示“Hard disk"呢??
注册表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F]
   "Dll"="atapi.dll"
   "Prefix"="IDE"
   "Class"=dword:01
   "SubClass"=dword:01
   "BusNumber"=dword:0
   "InterfaceType"=dword:1
   ;"IoBase"=multi_sz:"AA000000","AA800000"
   "IoBase"=multi_sz:"A4000000","A4800000"
   "IoLen"=multi_sz:"10","10"
   "SpawnFunction"="GenericConfig"
   "Legacy"=dword:0
   "DMAAlignment"=dword:04         ; default DMA alignment
   "SoftResetTimeout"=dword:03     ; ATA/ATAPI spec defines 31s ceiling; this is too long
   "StatusPollCycles"=dword:100    ; Status register DRQ/BSY polling; 256 poll cycles
   "StatusPollsPerCycle"=dword:20  ; Status register DRQ/BSY polling; 32 polls per cycle
   "StatusPollCyclePause"=dword:05
   "RegisterStride"=dword:02       ; ATA register stride; register block is contiguou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F\Device0]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efix"="DSK"
   "Dll"="atapi.dll"
   "InterruptDriven"=dword:00      ; enable interrupt driven I/O
   "DMA"=dword:00                  ; disable DMA
   "DoubleBufferSize"=dword:10000  ; 128 sector (65536 byte) double buffer
   "DrqDataBlockSize"=dword:200    ; 1 sector (512 byte) DRQ data block
   "WriteCache"=dword:01           ; enable on-disk write cache
   "LookAhead"=dword:01            ; enable on-disk look-ahead
   "DeviceId"=dword:01             ; device 0, i.e., primary master
   "DeviceName"="removeable disk"
   "FSD"="fatfsd.dll"
   "TransferMode"=dword:FF
ENDIF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CF]
    "Name"="CF Card"
    "Folder"="CF_Storage"

网友: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不行啊。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啊。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F]
增加:
"Profile" = "CF"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CF]
    "Folder"="CF_Storage"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F]
增加:
"Profile" = "CF"
都要加

网友:
不行啊。高手们继续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