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2008 如何导入安装BSP啊??

楼主(2009-12-03):
vb2008 如何导入安装BSP啊??
是不是只能在PB5下导入,还是要装PB5啊?
安装
如何

网友A:
SDK是用PB生成的,要导出SDK必须安装PB
但是安装SDK(导入),无须安装PB的

网友B:
CE5还是CE6?
CE5的话,装BSP需要PB5,CE6的话,要装VS2005和PB6,PB6会集成进VS2005
如果是装SDK的话,就之需要装VS20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