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片内可以写多少字节的程序

楼主:
AT89C52片内只有8K字节的可反复擦写的只读程序存储器(PEROM),那么我写的程序代码是不是不要超过8K,如果代码超过8K,没有扩充的PEROM,那如何办啊?
PCF8574如何使用,有哪位高手提供这样的程序,能还判断是哪个INT发过来的中断,才能进入相应的执行过程.

网友:
没有扩充的ROM,写的程序代码不要超过8K

网友:
程序存储器好像不能扩充吧,8K还不够你写的么?不行只能换个程序存储器大点的片子了

网友:
可用使用片外程序存储器

网友:
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需要扩展电路和芯片,建议楼主可以找下51里面程序存储器大点的cpu,估计也不会贵很多

网友:
基本应该够了
要不就换ARM嘛,也便宜

网友:
上面说的是,一般不要扩充那样还不如换个大点的片子

网友:
可以扩充程序存储,但是比较麻烦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芯片

C55 C53 等都是兼容51系列内核,管脚差不多,功能更多,FLASH存储器更大,貌似32K什么的,具体可以查!

网友:
可以使用外接程序存储器,但使用片外的就不能使用片内的了,你可以看看类似27C512之类的芯片,不过如果你的程序如果只是比8K大一点,可以看看AT89C55,它和AT89C52功能基本相同,有20K的FLASH,另外你还可以看看像SST89E564之类的其他厂商的51内核的芯片

网友A:
8KB不够,下下策才是后扩程序存贮器,现在大于8KB的8051多的是(引脚兼容)

网友:
你写的程序代码可以大于8K,只要编译之后的可执行码不要大于8K就行

网友:
代码太大就换一款就是了,现在可供选择的型号太多了。。。

网友:
如上 :2种方法   扩展或者换片子

网友:
89c55 是32kb

网友:
引用 网友A:
8KB不够,下下策才是后扩程序存贮器,现在大于8KB的8051多的是(引脚兼容)

强烈同意 单片机现在便宜的很 换个就行了 反正程序基本都一样 也不会很费事

网友:
c8051FXX就可以啊,I/O口也多,搞清楚原理应该都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