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求助-----------6!::::关于芯片引脚的定义

楼主:
画原理图用orcad
问题1:前一贴中guetcw 兄说:
      “Bidirectional 双向数据口,比如数据有进有出的DATA线
        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内部的输出三极管集电极没有接任何东西
        Open Emitter 射级开路,同上
        passive 被动式的的管脚,就是没有固定的type,比如电阻的管脚 ”

   可是有些芯片的某些引脚我还是不能确定在制定原理图封装时用什么定义引脚
   如:MAX3232中的C+、C-,还有晶振的X0、X1

问题2:我制定原理图封装时,如果芯片有两个相同的名称的引脚,如:两个GND
      ORCAD就提示我一个警告,请问这个警告怎么去掉??是不是不需要理它???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画原理图用orcad
问题1:前一贴中guetcw 兄说:
      “Bidirectional 双向数据口,比如数据有进有出的DATA线
        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内部的输出三极管集电极没有接任何东西
        Open Emitter 射级开路,同上
        passive 被动式的的管脚,就是没有固定的type,比如电阻的管脚 ”
  可是有些芯片的某些引脚我还是不能确定在制定原理图封装时用什么定义引脚:
  如:MAX3232中的C+、C-,还有晶…

没有必要非常强调引脚的类型,只要电源、地、主要的总线判断好就行,其他的一般选“被动”类型就可以。
你可以忽略警告,不过建议在做原理图库时直接用GND1, GND2...GNDx这样的形式,避免重复,以免因为忽略警告而导致放过真正有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