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BIOS模式(从nor启动)

楼主:
本人刚买了个友善之臂的mini2440开发板。按他们的用户说明中,建立好“超级终端”后,打开电源,从NOR FLASH启动。在超级终端中输入每一个命令,都是“Could not found '*' command”的错误提示。到底什么原因,莫非Supervivi没有烧写吗?希望知道的牛人们帮个,感激!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q
Supervivi> d
Could not found 'd' command
If you want to konw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elp'
Supervivi> t
Could not found 't' command
If you want to konw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elp'
Supervivi> s
Could not found 's' command
If you want to konw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elp'
Supervivi>

网友:
应该是烧录的东西有问题吧。去咨询友善吧,你买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有义务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你不是进入了VIVI shell了吗?下面的当然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进入了VIVI shell了吗?下面的当然错了呢

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看到的就是Supervivi的交互界面,操作时要仔细看看他们提供的手册,呵呵!

网友:
……
你别按q 那是goto shell了
直接选菜单。。d  或者其他
命令行,,熟悉了..读清楚手册了再用吧......

网友:
是啊,你先按了q就表示你进入vivi命令行界面了
这个时候你要用命令的话必须按照vivi的命令格式来。可以用help这个命令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