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参数 die B/C/D/F 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7):
DDR SDRAM参数 die B/C/D/F 分别是什么意思?
请教DDR SDRAM的参数,die B ,die C ,die D ,die F 是代表什么?
NT5DS64M8BS-5T,die B
NT5DS64M8CS-5T,die C
K4H510838D-LCC,die D
K4H510838F-LCC,die F
这4颗都是8bit,64MByte的DDR SDRAM芯片。
芯片

网友A:
应该是封装类型 查下它们的DATASHEET。

网友B:
就是看不懂手册才来问的。
封装都是66pin tsop II

网友C:
用的制程工艺,130nm, 70nm, 65nm, 45nm之类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