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H桥电路。。。。知者请 进!

楼主:
我想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H桥电路,不 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结帖率:0.00%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肯定可以啦,还可以用PWM控速

网友:
控制正反转嘛。挺好的

网友:
可以, 單片機沒有什么不能做的,只要你不嫌它[慢]

网友:
单片机没有不可以实现的,在电路控制方面!PLC及它控制的,单片机没有不可以完成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
如果你不想用驱动芯片,也要搭建一个简单驱动电路,否则电流和干扰都特别大,单片机很危险

网友:
可以 有很多芯片  L298n    l6203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