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
小弟在这里请问各位大虾:在一个中断服务程序里又遇到同一个中断会再次响应吗?进中断服务程序时已经把标志位清零了。

网友:
中断优先级高的可以在优先级低的中断中再次中断!

网友:
你没说是什么处理器. 51是不会响应这样的中断的,但其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响应.

网友:
  51也可以的,要不然还需要2级中断做啥。

网友:
在处理中断时,这个中断再次来临,会被忽略掉,所以中断程序要做得短一些.

网友:
你可以设置好中断优先级,这样,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再优先级低的中断里相应。51是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
应该不行,高优先级才能抢断

网友:
只要后来的高,应该都行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设置中断的方式了。如果在处理中断时是开中断且相应的中断屏蔽寄存器没有被屏蔽,这样就能中断嵌套了。

网友:
不允许中断嵌套的话,它就不会。
另外,就算允许了终端嵌套,也只有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