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数据读操作,当前地址读。没有数据返回。

楼主:
用I2C总线对EEPROM进行数据读操作,EEPROM的slaveaddr已经写到EEPROM的SDA管脚,并且EEPROM也发出了低电平的ACK确认。

但是EEPROM并没有返回任何数据,之后CPU向EEPROM发出了停止信号。波形图如下

发送EEPROM地址:

等待接收数据:

网友A:
你这没有说清楚呢。几年前做过一摸一样的工作,只要按照I2C的时序操作,eeprom是可以很好地操作的。依稀记得在发完读写请求包后要发从eeprom上哪个地址开始读写,以及多少个字节。

网友:
兄弟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呀,我这个就是根据时序图来的呀。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说清楚呢。几年前做过一摸一样的工作,只要按照I2C的时序操作,eeprom是可以很好地操作的。依稀记得在发完读写请求包后要发从eeprom上哪个地址开始读写,以及多少个字节。

网友B:
看不到图 我这刚做了个24lc256的 操作方式应该是:分随机读和 连续读吧 ,随机读好想要先以写的方式发设备地址,读地址,再发送 设备地址读的方式 的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
你可以好好看看数据手册是不是时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 我这刚做了个24lc256的 操作方式应该是:分随机读和 连续读吧 ,随机读好想要先以写的方式发设备地址,读地址,再发送 设备地址读的方式 的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
你可以好好看看数据手册是不是时序不对!!

发送EEPROM地址:
等待接收数据
等待接收数据

发送EEPROM地址:
等待接收数据
等待接收数据

这次可以看到吗?

网友:
还是看不到 你这样发图是不行的 需要把图片传到你的相册 然后把在插入图片处把链接复制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发送EEPROM地址:

等待接收数据

等待接收数据

网友:
http://hi.eeworld.net/space-2615291-do-album-picid-420806-goto-down.html

网友:
[img=http://hi.eeworld.net/space-2615291-do-album-picid-4207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