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3.3 for OMAPL137的奇怪问题

楼主:
今天写了一段boot的代码,初始化工作状态的各个堆栈之后,建立中断向量表时遇到了如下问题:
代码如下:
boot.asm
……
B _Int_Init;
……

Int_Init.c

unsigned int vector[16]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void Int_Init(void)
{
    Mem_Cpy((char*)0xffff0000, (char*)vector, 64);
}

void Mem_Cpy(char *dest, char *sour, int size)
{
    do
   {
     *(dest+size-1)= * (sour+size-1);
   }while(size--)
}

编译后发现初始化的数据被放在了Data段,而表vector则被放在了bss段。
导致运行中拷贝的数据是乱码。
这个是ccs编译器的bug吗?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再追加一个
CCS中汇编文件如何包含C的头文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ccs的一个bug,所有全局变量,都会被放在bss段,不不管是不是被初始化过。当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并写为0时,编译器会调用c库中的memcpy来对该数组进行初始化。
第二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办法结局,貌似没有被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