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系统认为”我的设备“是“虚拟光盘”?

楼主(2009-01-19):
如何让系统认为”我的设备“是“虚拟光盘”?
我的设备是U盘,想让系统任务认为是光盘。
我想安装程序,所以要让系统认为是光盘,驱动的那些部分决定,设备是u盘还是光盘?
如果修改?
设备
如何

网友A:
我的设备本来是U盘的。驱动要改哪里让window认为是光驱设备?
我的设备目前是u盘,想做成,就像usb口的外置光驱一样的效果。插上设备就是外置光驱。

网友B:
那你要修改U盘的固件了。光盘和磁盘的协议是不一样的,光盘跑的是MMC协议。

网友C:
有难度,帮你顶

网友D:
不错。mmc协议,起码有了方向

网友E: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完成的,可行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