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需要多大的电源供电啊~~

楼主(2010-04-15):
MC55需要多大的电源供电啊~~
我读手册是3.3~4.8V 但我不知道用多大的合适 电源这块到底怎么设计啊 希望硬件好的大侠帮帮忙吧~!跪求答案!!
我不知道

网友A:
手册上不是推荐了4.2V嘛,一般都是用LM2576线性调压芯片来给它供电,最大瞬时电流3A满足通话需求

网友B:
电压都好办,就是通话时的瞬态电流要求,LM2576是DCDC调整器,它的电流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响应时间不一样行,具体要看看手册,可以选工作频率比较高的DCDC芯片,去美信,凌特,国半等网站看看

网友C:
在那个范围内就可以 还有结合你的板子供电电源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