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让PIC16F54控制一个继电器通、断两次的程序,间 ...

楼主(2010-06-16):
求一个,让PIC16F54控制一个继电器通、断两次的程序,间隔一秒。
哪位高手能给个,新手初学想做为范例。
继电器
间隔
程序
PIC

网友A:
1.初始化系统
2。接通继电器,断开继电器,两次。 设置端口输出,输出高或者低电平,和具体电路有关
3。延时1秒
4.循环

网友B:
汇编的还是c的?

网友C:
就一个定时器,和一个IO的拉高拉低。或者直接用定时器输出,估计都可以,要看看它的驱动能力。

网友D:
我现在在做一个三星单片机的项目找不到编译器,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三星单片机的编译器啊?现在急用,得到必重谢

网友E:
到网上下载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