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2440的WINCE 5.0中,怎样加入WIFI驱动?厂家给了GM9601的驱动SDIO8686.000、SDIO8686.001,不知怎用

楼主:
我在S3C2440上通过SDIO接口接了GM9601的WIFI模块,
厂家提供一个名为“SD-8686-WINCE50-ARMV4I-8.70.3.p25-36.p26.CAB”的文件,
解开后发现里面是两个名为:SDIO8686.000、SDIO8686.001的文件。

摸索半天,不知道怎么用,请指教。

网友:
CAB文件可以直接在PDA上安装(这是一个可执行文件),会有DLL文件出来,或者用CAB文件查看器这类的软件,解出DLL文件来,然后再把DLL文件build到你的image中。

网友:
你直接解压肯定是不对,在设备上装上就好 。或者用专门的工具看

网友:
我有详细文档和源码,买开发板自带的。

网友:
你的这个驱动应该是在设备上直接安装的。不能在PC上解压。

网友:
找了一上午资料,大概明白怎么做了。
需要先把SDIO的驱动做好,WINCE自带的SDIO驱动不知是否好使,先试试。
做好了发贴告诉大家。

lanmanck,不知你说的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份?邮箱:thisway.diy@163.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