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 CE下访问局域网使用密码的处理

楼主:
在Win CE 5.0下,首次通过局域网访问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要求输入对方的用户名、密码和域名。像下图所示的:

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函数,提供了这几个参数的接口,以便我在写程序时就可以把用户名、密码写进去,而不需要手动去输入呢?

在控制面板里面是这样的画面:

网友:
你先上传到相册才能贴,图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具体如何做不清楚

网友:
估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贴的图什么看不到的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没试过...认为可以

网友A:
好像可以做一个命令行的程序,用户名和密码就跟在IP的后面

网友:
补上前面没上传好的图。
第一张是在首次访问局域网时候弹出来的对话框:

这张是在控制面板中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做一个命令行的程序,用户名和密码就跟在IP的后面

谢谢!我在注册表项里面找过了,不过没看到相应的存储项。如果能知道这几项存在注册表的那个位置,那就好办了,我只要写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B:
WinCE应该也有保存用户名和密码的功能吧?
你查查看是保存在何处,注册表或者文件,可以做系统映像时就做进去。
这是一个思路,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应该也有保存用户名和密码的功能吧?
你查查看是保存在何处,注册表或者文件,可以做系统映像时就做进去。
这是一个思路,你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我不需要在系统映像时候做进去,那样不方便日后修改。最好能知道存在注册表的哪个位置,让我能有个可操作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