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关于wince 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本人现在用ARM9-S3C2410在做点东西,以前没怎么学,纯属菜鸟一个,跪求各位大侠相助。自己做的硬件
S3C2410 +2M Norflash +64nand flash 64M SDRAM,现在想先弄bootloader,但很多东西不懂,主要有2个
个问题
(1)准备移植wince,从Nor flash启动,bootloader就用eboot行不?
(2)eboot如何开发和调试,如何烧到Nor flash?
希望给点指导和建议,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LZ有NBoot吗,如果NBoot都没有,需要先搞它

网友:
1、需要nboot eboot;
2、板子的BSP带的有eboot吧至少我的是这样,如何烧写看板子手册吧,我板子norflash自带的有VIVI,可以烧写nboot,eboot,NK

网友:
从自己的板子的资料入手。

网友A:
从nor启动就简单了,nor的时序和sram是一样的,不需要特别配置。

网友:
我想从Nor flash 启动,希望通过串口下载操作系统的镜像文件,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手上也没什么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nor启动就简单了,nor的时序和sram是一样的,不需要特别配置。

怎么做呢,能具体点吗?

网友:
实际一些,应该是从板子的资料入手,想在这里得到可行的方法可以,但是想得到具体完整的过程是不实现的。

如果建议LZ认真的去看板子所带的资料,一般都会有让板子工作起来的步骤。

网友B:
从nor flash启动不需要nboot,直接烧录eboot下去就可以了。

使用JTAG工具烧录。

网友:
资料上应该有
NOR比NAND好boot一些(复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nor flash启动不需要nboot,直接烧录eboot下去就可以了。

使用JTAG工具烧录。

恩,根据自己的硬件,看着别人相近的eboot源码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