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信收发的问题

楼主:
wavecom的gprs模块,有人有相关文章推荐不?

网友:
还真没用过wavecom的模块!

网友:
我也一直在找资料,好象挺复杂的
比短信复杂多了

网友:
需要自己来实现相关协议哦。。

网友:
协议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协议哪里有介绍的?还有大致过程是什么样的?
先用GPRS模块上网,然后向服务器发包?

网友:
其实差不多各种模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自己打包MMS PDU,然后通过http post发送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要看的不是GPRS模块本身,因为GPRS模块上网用的指令都接近,一旦拨号上网后,不同的模块都被作为一个网络接口,就没什么差别了。

主要是要看彩信的协议,这个才是关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的不是GPRS模块本身,因为GPRS模块上网用的指令都接近,一旦拨号上网后,不同的模块都被作为一个网络接口,就没什么差别了。

主要是要看彩信的协议,这个才是关键的地方。

哦,还真是这么个过程,

mms协议我大概看了,不难搞,我就想知道,彩信服务器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在上海,那我应该往哪个服务器上发彩信?让它帮我转发?

网友:
你用哪个运营商的卡,拨号上网时连接的就是该运营商的服务器。
发彩信时调用的是网络接口,此时已经拨号,服务器也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你不用专门考虑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具体的过程,我BLOG上有相关总结介绍,你去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