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下位机的串行发送程序

楼主(2009-03-08):
如何验证下位机的串行发送程序
我现在没有芯片,只是在keilc中写的串行通信程序,我想验证一下它能不能实现发送字节,只有一台的情况下该如何做?其中发送字节程序是?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word)
{
SBUF=word;
while(TI==0);
TI=0;
}
Word
程序
如何

网友A:
用Proteus进行仿真!可以实现软件仿真!(要分,哈哈)

网友B:
进入KEIL C的调试模式,在工具档或者菜单栏“VIEW”中上有个串口的窗口,只看能否发送的话,把它调出来就行了。

网友C:
以上两中方法都不可靠,最好还是实际试验一下比较好,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的效果是有区别的

网友D:
建一个配置有串口的虚拟机即可,简单、直观

网友E:
以上都不会的话,把串口收发针连一起测吧。。

网友F:
还是搞个开发板吧,也就100多米。
软件仿真还是和实际有差别的。

网友G:
用虚拟串口软件VSPD仿真就可以了 在一台电脑上就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