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下 调用软键盘 Debug正常 release报错

楼主:
evc4.0下 调用软键盘
      头文件里已经包含了  #include "Sipapi.h"
                       #pragma comment (lib,"Coredll.lib")
  在Edit获得焦点,和失去焦点是这样写的
void student::OnSetfocusEdit1()
{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ipShowSIM(SIPF_ON);
SHSipPreference(m_hwnd,SIP_UP);
}

void student::OnKillfocusEdit1()
{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ipShowSIM(SIPF_OFF);
SHSipPreference(m_hwnd,SIP_DOWN);

}

在 Pocket pc 2003, Win32(WCE emulator)Debug,Pocket pc 2003 emulator 下 软键盘能正常弹出和关闭

但在  E71X,Win32(WCE emulator)Release,E71X Device 下  (这是向我们的PDA设备生成可执行文件)
报错是:
stude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SipPreferen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student::OnSetfocusEditXueyuan(void)" (?OnSetfocusEditXueyuan@student@@IAAXXZ)
stude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ipShow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student::OnSetfocusEditXueyuan(void)" (?OnSetfocusEditXueyuan@student@@IAAXXZ)
ARMV4Rel/student_info.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请高手解决   公司的产品亟待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HSipPreference(m_hwnd,SIP_DOWN);

这两行都不要试试

先清理一下,再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HSipPreference(m_hwnd,SIP_DOWN);

这两行都不要试试

先清理一下,再编译

改成这样了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ipShowIM(SIPF_ON);
        SHSipPreference(NULL,SIP_UP);
还是报错
stude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SipPreferen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student::OnSetfocusEditXueyuan(void)" (?OnSetfocusEditXueyuan@student@@IAAXXZ)
ARMV4Rel/student_info.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网友B:
你们的PDA E71X导出了SDK吗?有没有包含这部分的库文件?

网友:
晕,注释文件错了,只留中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PDA E71X导出了SDK吗?有没有包含这部分的库文件?

这个怎么弄呀 我新接手这个项目2个周  一些东西还不懂
还希望多多指教
从evc的设置里 能找到 E71X的 Lib include 也都包含了  Sipapi.h  Coredll.lib.

网友:
你直接从文件上面用include把头文件搞过来试试

网友:
检测是否是链接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这样试试
Sipapi.h这个文件找到,然后放到你程式的文件夹下。而且要加入你的资源文件中
也就是说你Sipapi.h要insert到你的head file中这样就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也就是说,你在workspace的files view中的header files中要insert Sipapi.h这样再试验下。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