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的vxworks FTP server的上传和下载速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
 我的目标机是P4+82541的网卡+IDE硬盘(建立了Dosfs文件系统FAT32),用的是VxWorks 5.5.1
建立ftp服务器,从主机上访问,上传速度是2500KB/s,下载是2300KB/s。
检查了网卡跟主机自动协商配置为:100m,全双工。
这个速度感觉有点慢,我初步怀疑是硬盘的工作模式(我的处于PIO4),读写速度不够,因为5.5.1默认的ataDra.c是不支持DMA,如果用UDMA是不是能快点?
我的主板南桥芯片是SIS的IDE控制器,如果要支持UDMA,我是不是需要专门为这个IDE控制芯片写一个ATA驱动啊,我看VxWorks6.6,好像只支持82371系列。

网友:
这种速率差不多吧,以前用ftpserver的时候也就1M左右。网卡是100M,只是最大的数据流的速率,一般的电脑能达到10M就很不错了,跟cpu的处理能力也有很大关系!!
只有硬盘的速率,不懂,不过猜一般速率达到10M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