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I下使用linedrop无法挂断来电?函数返回正确~100分,等待高手~~~

楼主:
用TAPI来做一个modem来电显示的程序,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使用linedrop无法挂断来电,但是可以挂断自己播出的电话。

LONG CTapiLine::HangupCall( void )
{

        LONG retcode = 0;                // some local stuff
        bhangup=true;
        TapiStatus("开始挂机...");
        if( m_hCall != NULL )
        {
                retcode = lineDrop( m_hCall, NULL, 0 );
                TapiStatus("停止呼叫...");
                m_hCall =        NULL;
        }

        // deallocate the call
               retcode = lineDeallocateCall( (HCALL)m_dwDevice );

        TapiStatus("呼叫解除...");
        if( m_hLine != NULL )
        {
                retcode = lineClose( m_hLine );
                TapiStatus("关闭线路...");
                m_hLine = NULL;
        TapiStatus("呼叫停止...");
    return retcode;
所有的函数都返回正确的,但是电话就是挂不掉~

在网上查了一天,都没有结果。

回答的朋友请不要在网上copy一大堆代码,我都看过,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请专家帮忙

网友:
可以lineAnswer它吗?

lineAnswer成功后,能挂掉吗?

网友:
是不接听,直接就挂断,不用answer 他

网友:
那你先试试lineAnswer成功后,能linedrop挂掉吗?

网友:
lineanswer后,可以使用linedrop挂掉~

网友:
那么是否linedrop函数本来就不能挂断在振铃时的来电。
或者调用时少了个状态参数?

网友: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啊,linedrop肯定可以挂断在振铃时候的来电的

参数,我网上找了找,好像都是这样调用的啊,并且这样调用后返回的也是正确信息~

网友:
retcode = lineDrop( m_hCall, NULL, 0 );
retcode = lineDeallocateCall( (HCALL)m_dwDevice );

这两个参数是否应该一致?

网友:
这2个参数实际上是一样的,我在调试的时候,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代码,把类似的代码都规范了。

估计你的代码是正确的,但是有些细节出了问题。

网友:
接听之后挂断,和不接听直接挂断,是否都是由这个函数实现的“挂断”功能?

有否比较过两种情况下,一些类变量的值和状态?

m_hCall m_dwDevice  m_hLine

还有两种情况下,每个步骤retcode的值是否都相同?

网友:
接听之后挂断,和不接听直接挂断,应该有一些类变量的值和状态变化吧?

网友:
估计你已经解决了吧,以前我专门写过介绍TAPI和RIL API使用的一套Sample Code,有个sample是讲挂断和应答的,要得话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
接听之后挂断,和不接听直接挂断,应该有一些类变量的值和状态变化吧?
//--------------------
使用dropline的时候,值还真没变化,我也郁闷着呢

网友:
Sent a demo to you,for how to use TAPI to get the caller id and then drop call or answer call.

网友:
无下文了!?

网友:
使用modem依然无法挂断,可能在固定电话上没有这个功能

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