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生成的platform如何删除?

楼主(2008-12-03):
PB5.0生成的platform如何删除?
PB5.0生成的platform如何删除?如果直接删除目录,在启动页面上仍然保留其超级链接.
目录
如何

网友A:
我都是这么删的,
你可以设置一下去掉启动页面,我是去掉了的。

网友B:
删除之后再点一下链接
链不到 他也自动删除了

网友C:
我的也不显示启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