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armv4代码在S3c2410 200MHz和Intel Xscale 400MHz下,运行速度有多大差别啊,运行时间大约有几比几?

楼主:
rt

网友:
技术贴还是发到技术区吧

网友:
技术贴还是发到技术区吧??
这里不是技术区吗?

网友:
to楼上:
不好意思,发帖时发错位置,后来移回来了。
你知道两种cpu的运行速度吗?我这里没有条件测试。

网友:
没有专门做过优化的话,同样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一段流水型代码(就是无跳转),简单的看,就是2倍的速度。不过说实话,真的要比较,没这么简单,因为还要牵涉到外部SDRAM的读写,而两者的SDRAM差别很小,都是100M左右的,肯定会将CPU的速度差异抵消很多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用多段代码,在不同的平台上跑,进行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