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有没有人用过AT89C51AC2串口?
gyl52114
gyl52114

网友A(2008-03-10):
有没有人用过AT89C51AC2串口?
有没有人用过AT89C51AC2的串口?使用timer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
最近写了个串口程序(波特率9600;多机通讯和PC通讯两种模式)使用的AT89C51AC2。
以前没用过timer2作为波特率触发器。第一次用了竟然不好用。
使用波特率公式好象不对?请高手指点!!!!
可能的话附上串口初始化程序和波特率计算公式,谢谢!!!!!
通讯
触发器
波特率
程序

网友B:
芯片手册里给出了常用波特率的设置参数
呵呵
LZ要多看看,

网友C:
大学经典教程: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网友D:
serial_init () {
SCON = 0x50; /*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eceiver */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PCON |= 0x80; TH1 = 0xfA;//fa,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 baud */
TR2 = 1; /* timer 1 run */
ES = 1; REN=1; EA=1; SM2=1; //SM2=1时收到的第9位为1才置位RI标志
TMOD |=0x01;
TH0=31;
TL0=0;
TR0=1;
}
TH = 256 - (k*OscFreq)/(32*12*BaudRate)
k=1 if SMOD(PCON.7) = 0
k=2 if SMOD(PCON.7)= 1

网友E:
多看才是硬道理

网友F:
serial_init () {
SCON = 0x50; /*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eceiver */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PCON ?= 0x80; TH1 = 0xfA;//fa,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 baud */
TR2 = 1; /* timer 1 run */
ES = 1; REN=1; EA=1; SM2=1; //SM2=1时收到的第9位为1才置位RI标志
TMOD ?=0x01;
TH0=31;
TL0=0;
TR0=1;
}

TH = 256 - (k*OscFreq)/(32*12*BaudRate)
k=1 if SMOD(PCON.7) = 0
k=2 if SMOD(PCON.7)= 1

网友G:
以上设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