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有效范围

楼主:
完成触摸屏校准后,发现屏幕右边和下面大概2-3厘米的范围点击触摸没有反应,其它地方正常。不知道如何入手,请大家提点一下。发现我的wince6.0校准程序的上下左右四个校准点比wince5.0下的校准点要更靠近中心点2-3厘米。不知道是不是Wince6.0的校准程序本来就是这样的,还是我的校准程序的问题。请用Wince6.0的朋友证实下。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触摸屏驱动里面有几个值是可以改大小的,好像是什么X,y,max,min之类的东西,具体我给忘了,是宏定义来的,LZ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TSP_TransXY(INT *px, INT *py)
{
        *px = (*px - TSP_MINX) * TSP_LCDX / (TSP_MAXX - TSP_MINX);
        *py = (*py - TSP_MINY) * TSP_LCDY / (TSP_MAXY - TSP_MINY);

        if (*px  <                0) *px = 0;
        if (*px >= TSP_LCDX) *px = TSP_LCDX - 1;

        if (*py  <                0) *py = 0;
        if (*py >= TSP_LCDY) *py = TSP_LCDY - 1;
}

你说的我知道,2410 2440里的代码把触摸屏的原点和显示屏幕的原点进行校正。但我现在手里的代码根本看不到类似的转换代码,所以不知道如何入手。哎!啥也不说了,怪自己基础太差。好好看看C++,好好看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触摸屏驱动里面有几个值是可以改大小的,好像是什么X,y,max,min之类的东西,具体我给忘了,是宏定义来的,LZ自己查一下吧

这个在标准5.0下名字有点变化。在触摸屏驱动有宏定义的。楼主看看

我尝试过调试,但是越搞越糟糕。

你把鼠标接上,使用这个方法获得校正数据,然后覆盖注册表下的数据。看看有什么结果,如果还是你说的那样,那么就只能调试上面几个参数了。

网友:
校准程序默认的4个点并不是最靠边的点,而是向内1/4高(宽)度的点。当然这个点你也可以自己在驱动里面选定。

至于你说的触摸屏四周有没反应的区域,首先要确定这些区域不是硬件上的无效区(当然一般无效区不会这么大),然后就要检查驱动了

网友:
我的5.0跟6.0一样,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触摸屏点击很准的

网友:
最好确认一下硬件,至于那些什么min,max,可能是大家搞三星的搞得多了,其它的不一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