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小问题

楼主(2008-12-16):
SPI通信小问题
请问下
我在SPI上怎么书写读取DSP上发送过来的字节啊?已有一个接收函数.
通信

网友A:
如果在硬件SPI,向SPI随便发个数然后读接收寄存器就行了啊

网友B:
怎么书写啊.?

网友C:
已有一个接收函数?那就简单了,直接获取该函数的返回值就行。
比如,已有的接收函数是
char SPI_Read(....);
你希望从SPI读一个字节,那么
char data = 0;
data = SPI_Read(); //就这样,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