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 中断响应时间最小可以做到多小

楼主(2008-10-06):
WINCE下 中断响应时间最小可以做到多小
我想在WINCE下做串口通信,最小的响应时间可以是多小。通常需要怎么来实现。
通信

网友A:
这个要看你SOC的计时器的精确度到多少了,一般都能到ms级。
CE并不是一个实时性非常强的OS,如果你依靠CE的调度器来的话,基本上几百微秒的精度应该问题不大(前提是系统不要太busy)。如果一定要非常精确的话,就要靠timer的中断和提高处理线程的优先级来做了,但是我估计你忙活了半天的效果可能也不会比前者好太多。

网友B:
够用就行啦!LZ要那么小的响应时间做嘛?

网友C:
有意思的话题,先留个脚印先

网友D:
最坏你就用FIQ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