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驱动有了,怎么编写应用程序来测试(我是菜鸟)

楼主(2008-09-09):
求救:驱动有了,怎么编写应用程序来测试(我是菜鸟)
如题,也可以加我msn:hudaweidavid@hotmail.com
驱动是流驱动,我要写一个FM的发射测试和一个tv_out测试
测试
应用程序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驱动的功能才好说,如果是流驱动,应该就是使用
CreateFile()
OpenFile()
ReadFile()
WriteFile()
DeviceIoCtrol()
CloseFile()
这些函数來实现了。

网友B:
能不能加我好友,指导一下我啊
hudaweidavid@hotmail.com

网友C:
周立功出了一本2410什么书,EVC的,可以弄来看看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重要的是要向写驱动的问清楚控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