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速计和陀螺仪的测试

楼主:
各位高手有没有测试过加速计和陀螺仪这两颗的功能阿,三轴加速计有X,Y,Z三个电压输出,都是经过其内部的AD转换后输出的,不知道这三个方向上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是有加速度的时候变化呢,还是位置改变了变化啊?
陀螺仪有X,Y两个电压输出,也是经过AD转换后才能读到,陀螺仪是测角速度的,是不是旋转的时候电压才会变化啊?不知道各位高手们测过没有啊,我现在电压倒是都读出来啦,就是不知道要怎么个方式测才能测出这两颗IC在工作啊?

网友:
这个不是用GPS的就能解决了吗?单独做硬件做?厉害了。专业级的测速吧。。。mark

网友:
加速度计和角速度计组合起来,才构成六自由度惯性测量系统的。三轴加速度计是根据东天北坐标系结构的,你使用的芯片应该是三轴组合的,你那颗角速度计输出两个电压植,应该是有一个补偿电压吧,这个得看你的DATASHEET,你那个陀螺是单轴陀螺,输出是一个方向角速度的。不管是加速度还是角速度,只要是位移变化了,电压就会发生变化,关键需要看的是变化率,呵呵,这个并不困难了,关键的技术是后期的算法处理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差不多哦!加速计是三轴的,陀螺仪是有X,Y两个输出,其中X 输出是加速计的附加输入电压,我看DATASHEET上说它有X,Y两个轴,应该是双轴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看变化率阿,还有“后期的算法处理“是什么啊,能不能讲详细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差不多哦!加速计是三轴的,陀螺仪是有X,Y两个输出,其中X 输出是加速计的附加输入电压,我看DATASHEET上说它有X,Y两个轴,应该是双轴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看变化率阿,还有“后期的算法处理“是什么啊,能不能讲详细一点啊

没有手册吗?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否则如何用!要不找厂家,让他们提供参考代码。